HX711的读写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5-10-25):
我用32写的一个读HX711的程序用来做一个称重传感器,为什么会出现重量越大数值越小
while(1)
{
PAin(1)=1;
delay_us(5);
PAout(2)=0;
temp=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1);
//        while(1)
//        {
PAout(2)=0;
for(i=0;i<24;i++)
{
PAout(2)=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temp=temp<<1;
delay_us(10);
PAout(2)=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1)
{
temp++;
}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_us(10);
//         temp=temp^0x80000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         temp=(temp+22020)*0.0676-67880;
//         temp=(temp*0.000000298)*240;
temp=(temp*0.00298)/42;
Weight=temp-1;
printf("%f\n",Weight);
LCD_ShowNum(30,30,Weight,16,16);
delay_ms(1000);

网友A:
可能是传感器放的方向不对,你用的是应变片式的称重传感器吗?

网友B:
说明你操作错误了,HX711还是蛮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传感器放的方向不对,你用的是应变片式的称重传感器吗?

我用的是S型的

网友C:
你怎么定义的端口啊

网友D:
unsigned long Read_HX711(void)  //读HX711芯片输出的数据。
{
unsigned long val = 0;
unsigned char i =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OUT=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SCK=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3));   //等待DOUT=0
delay_us(1);
for(i=0;i<24;i++)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SCK=1
val=val<<1;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SCK=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3))   //DOUT=1
val++;
delay_us(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val = val^0x800000;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lay_us(1);
return val;
}

这是一段测试过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段测试过的代码。

跪求完整程序  包括端口设置的 我的估计是端口设置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跪求完整程序  包括端口设置的 我的估计是端口设置问题

void HX711_Init(void)         //初始化HX711端口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D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

网友E(2016-11-21):
估计是你的时序错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