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AMC1200能否当2通道模拟隔离放大器

楼主(2015-10-25):
举个例子
假设VinP和VinN对地的电压是0.5V和0.4V,差分输入相当于0.1V,那么输出差分值是0.8V,输出VoutP=2.95V,VoutN=2.15V
如果此时VinP和VinN对地的电压是1V和0.9V,差分输入还是0.1V,那么输出VoutP和VoutN还是2.95V/2.15V,抑或VoutP和VoutN对地的电压也升高了但差分值还保持0.8V,而这个升高值是否正比VinP和VinN的共模电压?抑或随机的?
如果这个升高值正比于VinP/VinN的共模电压,那么是否意味着AMC可以当作两通道的模拟隔离放大器?

网友A:
VinP和VinN对地的电压是0.5V和0.4V,差分输入相当于0.1V,那么输出差分值是0.8V,输出VoutP=2.95V,VoutN=2.15V
如果此时VinP和VinN对地的电压是1V和0.9V,差分输入还是0.1V,那么输出VoutP和VoutN还是2.95V/2.15V,抑或VoutP和VoutN对地的电压也升高了但差分值还保持0.8V,

单纯的 VoutP 和 VinP 没有相关性,所以不能当作两通道的模拟隔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