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电平转换

楼主(2015-10-25):
现有一个方波低电平6V,高电平11V,
想将其转换成低电平0V,高电平5V的方波(高电平高于5V也可),频率不变,时间不延迟。

有什么简单的回路可以实现?

网友A:
可采用电压比较器,少许延迟总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采用电压比较器,少许延迟总是有的。

如果只用电阻,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器件能够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只用电阻,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器件能够实现吗?

可以

楼主:
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吗?

网友C:
用电阻分压,然后驱动晶体管或逻辑电路、比较器等,如果系统内有空余的逻辑门电路则尽量用逻辑门。

网友D:
我昨天回的两个有电路图的帖子怎么不见了

网友D:
上面两个图,我昨晚20点54分左右就回帖了,而且是2个帖子,怎么都没有了
如果输出可以是反相逻辑,这个电路最简单

网友E:
这个最简单~~~~~~~  :D

妙

网友F:
用个嵌位器不行么?

网友:
和楼上说的,比较器啊,差分取样啊,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简单~~~~~~~

他不会到0v的,有点误差,高电位和低点位识别电压放宽点就没事了,是最省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