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刚收到的板子,被严重压坏了

楼主(2015-10-25):
@21小跑堂刚收到9月研讨会邀*码活动中奖的板子,拆开发现引脚被严重压坏了经过上电测试,烧录部分和主板部分已经不通电,建议以后多装个盒子就不容易压坏了

网友A:
分开也能用,跳线接上就行了,别担心

网友B:
用力扳直,再接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也能用,跳线接上就行了,别担心

只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力扳直,再接跳线……

一掰断成两截了,接线用吧:)

网友C:
这得用多大的力啊

网友D:
现在快递暴力的很,你懂的

网友E:
分开用吧,这样又省的换其他型号时候老是要装驱动了,主要是快递问题,我之前收过袋装的呢,神奇的是竟然没坏……

网友F:
修修再用,

网友G:
暴力快递  么得办法

网友H:
真悲剧,看来不同地方的快递服务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我还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掰断成两截了,接线用吧

:lol,我是说将针扳直,不扳直没法接线,呵呵 。板子请随便切,锯都成的!

网友I:
往好处想,多了一个STLink2。

网友J:
以前快递把变压器都搞没了

网友K:
修修还能用,没啥事

网友:
找个电线重新焊接一下,连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L:
重新板直就行了啊

网友M:
跳个线接着用

网友N:
不要自已这些细节,还是得感谢21的

网友O:
现在的快递不敢恭维了

网友P:
寄给我, 帮你修修

网友Q:
能修就行拉

楼主:
哈哈不用啦,将就用得就好了:D

网友R:
哈哈,重新跳线焊接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分开用吧,这样又省的换其他型号时候老是要装驱动了,主要是快递问题,我之前收过袋装的呢,神奇的是竟然没 ...

一样,直接一个袋子过来的,主要是ST的这个包装盒耐压还可以:D:D

网友S:
直接把板子掰开吧,不然不稳定,估计线路已经脱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