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低功耗设计

楼主(2015-10-25):
MSP430低功耗设计 现代的MCU一般使用CMOS技术耗能包括2方面
 静态消耗 主要是晶体管消耗能量
 动态消耗 公式=C×V2×f其中C是CMOS的负载电容V是供电电压f是时钟频率 总电能消耗是静态消耗和动态消耗之和即IDD=f×IDynamicRun[uA/MHz]+IStatic[uA]

网友A:
这个要看晶振的频率使用情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晶振的频率使用情况的吧。

是的。

网友B:
给版主顶起,430虽然是低功耗,但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就是高功耗。

网友C:
这个还得看下使用的频率是多少的啊,跟频率横向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得看下使用的频率是多少的啊,跟频率横向关系的。

对的。不过那个资料上分析的也有一些道理

网友D:
看看430的低功耗到底是如何的。

网友E:
430最大的优势就是低功耗了

网友F:
430的低功耗模式应该是有5种的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处理器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由中断来唤醒,外部中断或内部中断

网友H:
动态消耗 公式=C×V2×f,还有这样的公式,学习了

网友I:
下载看看,以后会用得着的

网友J:
不喜欢进入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K:
如何配置低功耗模式也很重要

网友L:
计算后还是需要研究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