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灵活控制

楼主(2015-10-25):
淘宝上买了一个硬汉科技的开发板,里面有LCD1602的例程。发现他控制并行数据有点复杂,在IO口上的选取要取巧。我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把任意的几个GPIO拿过来,正常类似51单片机的P0口一样来操作,例如要给数据,直接PO=data;一直不知道怎么把GPIO灵活的利用起来,请大神们指导下,如何操作。

楼主:
如图一所画出来的,数据IO刚好是在A组的连续8个。如果我没办法凑到连续的8个GPIO做为数据接口呢,那我要从A、B、C三组中凑出8个IO作为数据接口。我要如何操作呢?

楼主:
就像51操作一样,直接就是P0=com;假设我要GPIO13、14、15和GPIO32、33、34和GPIO65、66这8个GPIO来做LCD1602的8位并行数据接口,改如何操作,把他们整个类似51那样P0=com;

楼主:
有大神可以帮忙吗?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提问下。

网友A:
.all就相当于你单片机中的P0啊    .bit就相当于你的P0.0
要整体操作   肯定就是.all = .all  & 0x*****     或者.all = .all | 0x****

网友B:
要在同一个端口上才能直接P0操作吧,如果是任意IO就用个函数,根据需要在函数里面操作相应IO; lcd_data(uint8_t SegCmd)
{
   uint16_t  IO_Status;
   uint16_t  segcmd_tmp;

   segcmd_tmp=SegCmd;
   IO_Status=(segcmd_tmp>>7)&0x01;
  if(IO_Status==1)
   P1.1=1;
   else
   P1.1=0;

   segcmd_tmp=SegCmd;
   IO_Status=(segcmd_tmp>>6)&0x01;
    if(IO_Status==1)
     P2.5=1;
    else
     P2.5=0;

...........................
}

答案在此

网友C:
针对每个IO单独 位与 赋值就可以了啊。

网友D:
相关寄存器的控制很重要的,注意配置的。

网友E:
可以的。可以用软件实现。把几个并为一个虚拟的IO组。

网友E:
如果有类似M3的位带的功能的话,也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可以用软件实现。把几个并为一个虚拟的IO组。

如何操作成虚拟的IO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关寄存器的控制很重要的,注意配置的。

嗯。这个知道,所有才在这个地方纠结,没办法测地弄懂。那个GPIO的底层结果是结构体嵌套结构体,结构体嵌套共用体,共用体嵌套结构体等,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每个IO单独 位与 赋值就可以了啊。

这样很麻烦啊,药快速操作,类似总体8为一起操作速度快很多,也比较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同一个端口上才能直接P0操作吧,如果是任意IO就用个函数,根据需要在函数里面操作相应IO; lcd_data(ui ...

我说的是32位的28335的GPIO操作。51的那个我懂啊,现在是如何把32位任意的GPIO组合成类似的P0口来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32位的28335的GPIO操作。51的那个我懂啊,现在是如何把32位任意的GPIO组合成类似的P0口来操作 ...

用我那个函数不就可以了吗,入口参数改成32位,p0.1改成你用的芯片的置1或0操作。

网友F:
就像51操作一样,直接就是P0=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大神可以帮忙吗?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提问下。

帮你顶一下吧,好不

网友:
虚拟的IO组怎么做呢

网友H:
.all相当于P0
.bit相当于P0.0

网友I:
可以,C++就有类似的操作。

网友J:
初始化之后才能操作。

网友K:
蛮贵版主说的真好,原来还有.all这么个用法

楼主(2016-07-10):
引用 网友I:
可以,C++就有类似的操作。

问题是没学过C++ 只学过C语言 让后觉得51的控制容易掌握 所以想模拟出51的操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all相当于P0
.bit相当于P0.0

这个我知道
但是如果我要控制某个器件  采用8位并行接口 51可以直接用P0或者P1等直接控制,那么DSP的引脚如果我没办法采用连续的8个引脚来控制的话,我该怎么处理?此时我想的就是任意找8个引脚模拟出51的P1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像51操作一样,直接就是P0=com

我需要8个引脚,但是这8个引脚不连续,属于不同组的IO,这时就没办法直接用类似P0=COM的方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需要8个引脚,但是这8个引脚不连续,属于不同组的IO,这时就没办法直接用类似P0=COM的方法了 ...

应该可以吧,你通过一个宏定义来通过位的逻辑操作实现同时控制。

网友F:
你可以定义一个宏或者一个函数,在这个函数体里面通过位的逻辑操作,来实现这个功能。因为操作时间间隔比较短,就跟同时操作一个连续端口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2016-08-31):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定义一个宏或者一个函数,在这个函数体里面通过位的逻辑操作,来实现这个功能。因为操作时间间隔比较 ...

宏我不懂 但是通过一个函数 我倒是觉得可行 但是我调试时 发现要对相应的GPIO进行操作时失败 但是语法也不报错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9 = dat&0x01;这句话没有错 但是调试时 结果好像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就相当于你单片机中的P0啊    .bit就相当于你的P0.0
要整体操作   肯定就是.all = .all  & 0x*****     ...

关键是 如果我能用的GPIO没有在同一个组中 是随机的几个GPIO  那么我给数据就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同一个端口上才能直接P0操作吧,如果是任意IO就用个函数,根据需要在函数里面操作相应IO; lcd_data(ui ...

你这思路跟我想的一样 但是你这样操作太过于麻烦了  整个子函数运行完耗时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每个IO单独 位与 赋值就可以了啊。

这样麻烦 所以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性同时操作任意的几个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关寄存器的控制很重要的,注意配置的。

这个我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我要任意搭配GPIO进行数据的并行处理  好比我要控制一个TFT显示屏 他是8位数据线并行控制  但是我能用的GPIO确实分布在不同的组中 那么 我要如何可以一次性的给这8个IO同时幅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可以用软件实现。把几个并为一个虚拟的IO组。

想法跟我一样 我正在调试   发现这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类似M3的位带的功能的话,也可以实现的。

STM32没学过  所以关于M3的位带功能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如果我能用的GPIO没有在同一个组中 是随机的几个GPIO  那么我给数据就很麻烦了 ...

那样就用.bit啊    然后写个函数   将要写的数传进去
然后分配给各自的bit啊

网友A:
51那比如P1.1和P0.1不也不在一个组吗    这就相当于.bit

网友J:
使用宏定义是最简单的。

网友J:
宏定义可以节约这些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就用.bit啊    然后写个函数   将要写的数传进去
然后分配给各自的bit啊  ...

嗯 我确实用着方法 但感觉效率不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宏定义可以节约这些步骤。

宏定义只能针对一个IO吧 我要的是数个作为一组来操作
可否写一下让我看下

网友L:
GPIO口的控制时基本的要求的,结合硬件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确实用着方法 但感觉效率不过高

只能这么做了   STM32等官方提供的也就这样

网友M(2016-10-13):
引用 网友A:
.all就相当于你单片机中的P0啊    .bit就相当于你的P0.0
要整体操作   肯定就是.all = .all  & 0x*****     ...

有道理

网友M:
还有一种办法,把你驱动使用到的IO口做一个结构体,直接对该 结构体操作岂不是更方便。

楼主(2017-04-30):
引用 网友M:
还有一种办法,把你驱动使用到的IO口做一个结构体,直接对该 结构体操作岂不是更方便。 ...

被结构体共用体折腾蒙了  我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不会写

网友N(2019-04-12):
引用 楼主:
被结构体共用体折腾蒙了  我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不会写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