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26Z的IIC1无法通信EEPROM

楼主(2015-10-25):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先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如何,再去找深层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如何,再去找深层次的原因

:L 要有这些设备就好了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时序是和IIC的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