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第一个实验点亮一只LED求指点

楼主(2015-10-25):
以下是我编的C51程序,单片机开发板实验运行正常,有哪些做得不好的求指点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sbit        LEDON=P1^4;         //设置P1.4为LED电源控制开关(电路图中PNP三极管Q1基极,低电位时三极管导通
sbit        D26=P2^6;         //P2.6控制数码锁存器X开关 74HC573输入输出隔离防止数码管和8*8点阵跟着显示
sbit        D27=P2^7;         //P2.7控制数码锁存器Y开关 74HC573输入输出隔离防止数码管和8*8点阵跟着显示
sbit         LED=P0^0;         //LED由P1.0控制
void main()                         //主函数
{
        D26=0;                        //关闭X锁存器输入
        D27=0;                        //关闭Y锁存器输入
        LEDON=0;               //打开LED电源控制三极管SS8550
        LED=0;                        //LED点亮
        while(1);                //程序等待

网友A:
while(1);感觉没什么实际意义啊

网友B(点评):
没有 while(1); 程序就会跑飞了!

网友C:
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少复制了个"}"
楼上说  while(1);  没用,我就呵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少复制了个"}"
楼上说  while(1);  没用,我就呵呵了

while(1)在程序里可以保证灯点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hile(1)在程序里可以保证灯点亮。

没有 while(1); 程序就会跑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while(1);感觉没什么实际意义啊

相当于停车拉手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停车拉手刹

额~~ 我看错了,这个是很有用:lol

网友F:
大括号没有封住。

网友G:
没有 while(1); 程序就会跑飞了

网友H:
电量LED后,程序最终停在 while(1)了,楼主别忘了最后还有个“}”没加呢

网友I:
没有 while(1);不至于就跑飞吧

网友J:
while(1)说白了就是一个死循环,可以让灯保持亮着,没有这个程序确实跑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没有 while(1);不至于就跑飞吧

51没入门啊。自己搭电路试试看。 :)

网友K:
:L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