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拖动元件时看不到元件

楼主(2015-10-25):
我在画pcb时用鼠标拖动原器件看不到原器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网上有说preference-pcb editor-display相关设置是没打勾会造成这种现象的,但是我根据网上说的设置打勾保存之后还是看不见元件,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其他规则的不对也会造成这种现象,求大虾告知。我的库是别人那里复制的,封装的原点就在电阻的中心,我用的是altiumn designer winter09版本。求大神帮我啊!

楼主:
不好意思,这张才是未拖动元件的图,我想说的就是区别就在于正常情况下拖动元件能看到它的封装点,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拖动元件连封装点都看不到,所以整个元件也看不到

网友A:
你在做这个元件封装的时候,不是在原点附近制作,可以修改这个元件的封装,将这个元件的所有元素(焊盘、丝印)选中,拖动到原点附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做这个元件封装的时候,不是在原点附近制作,可以修改这个元件的封装,将这个元件的所有元素(焊盘、丝 ...

在做封装的时候重新设置原点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做这个元件封装的时候,不是在原点附近制作,可以修改这个元件的封装,将这个元件的所有元素(焊盘、丝 ...

我现在用的这个库是别人那里拿来的,打开其中一个电阻的封装如图,我看照片它是在原点附近制作的啊,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做封装的时候重新设置原点更方便

如果是现有的库呢,这个库在我的笔记本上面都可以用的,但是就是在这台台式机上出现了上面的问题,所以我怀疑应该不是原点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做封装的时候重新设置原点更方便

嗯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这个库是别人那里拿来的,打开其中一个电阻的封装如图,我看照片它是在原点附近制作的啊,应该 ...

你自己重新设置原点试试呢,我的原点一般设为元件的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重新设置原点试试呢,我的原点一般设为元件的1脚

我试过了,刚刚把原点改成1脚,更新pcb后还是不行,我用library原先有的库随便连了几个元件试了下发现也不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刚刚把原点改成1脚,更新pcb后还是不行,我用library原先有的库随便连了几个元件试了下发现也 ...

难道软件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脑显卡有问题,换了台电脑就没事了,不好意思,闹了个乌龙,谢谢大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脑显卡有问题,换了台电脑就没事了,不好意思,闹了个乌龙,谢谢大神了 ...

解决了就好哈  其实我才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哈  其实我才是菜鸟

高手都这么说自己,我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都这么说自己,我懂的

我是说实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