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编程序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5-10-2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sbit key=P3^2;
uchar bb,aa;
uchar code tabl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a,b;
for(a=ms;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uint aa,bb,num;
wei=1;
P0=0xfe;
wei=0;
while(1)
{
  aa=0xff;
  P3=aa;
  if(P3!=0xff)
  {
   delay(10);
   if(P3!=0xff)
   {
   bb=P3;

   switch(bb)
    {
    case 0x7f:num++;if(num==10) num=0;break;
    case 0xbf:num--;if(num==-1) num=9;break;
    case 0xef:num=0;break;
    case 0xfd:num=9;break;
    //default:num=0;break;

    }
   while(P3!=0xff);
   }
   delay(10);
   while(P3!=0xff);
  }

  duan=1;
  P0=table1[num];
  duan=0;
  if(key==0)    //用这两句可以识别
   num=9;       //用switch不行
}
}
为什么P3^2不起作用 ??

网友A:
不应该啊!找到问题了分享一下,很想知道原因!

网友B:
delay(10);这是多长时间啊??

网友C:
51程序非常简单。

网友D:
写的太菜鸟了。

网友E:
P3^2指向key,先看看按键正常吗

网友F:
  if(key==0)    //用这两句可以识别
   num=9;       //用switch不行
这个是干什么,为什么用switch不行

网友G: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a,b;
for(a=ms;a>0;a--)
  for(b=110;b>0;b--);
}
这个延时准确吗

网友:
楼主具体是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ay(10);这是多长时间啊??

还有一个的delay()延时函数,我忘加进去了,delay(10)表示延时1s。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程序非常简单。

可是我觉得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if(key==0)    //用这两句可以识别
   num=9;       //用switch不行
这个是干什么,为什么用switch不行 ...

这个表示判断,如果是0就让它显示9

楼主:
引用 网友G: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a,b;

不是0.1S吗?

网友H:
:L:L这程序写得,蛋疼~

网友C:
  case 0x7f:num++;if(num==10) num=0;break;
    case 0xbf:num--;if(num==-1) num=9;break;
通过case语句做到,很高效率。

网友I:
用switch case 选择性判断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