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继电器自锁模块的信号触发?谢谢!

楼主(2015-10-25):
请问怎么理解它的高电平触发或低电平触发?如果是选择高电平触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微动开关的一端接在VCC,然后另一端接在这个模块的“信号触发端”,此时按下微动开关,继电器模块吸合?

网友A:
触发选择决定了高或低电平为有效信号,有效信号到来后,继电器状态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