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AD5970AD的Pin6 3.3V 的问题 ?

楼主(2015-10-26):
见附图,为AD5970AD的管脚描述:
请教:
AD5970AD Pin6( VREF )的3.3V 是需要外部提供,还是AD5970AD的pin6输出是3.3V ?
谢谢!

附图

网友A:
参考电压,需外部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是个电源管理芯片,上标准电路 看看

谢谢大侠指点 !

A5970AD 是个regulator,见下图。附件是A5970 datasheet,请参阅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需外部提供

datasheet的第10页有说明,见附图:
VREF是内部参考电压,需要外接一只不小于100nF的滤波电容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的第10页有说明,见附图:
VREF是内部参考电压,需要外接一只不小于100nF的滤波电容即可。

是的!有的芯片是外部提供的(接个基准源电路),有的是内部提供(但要接电容)

网友D:
电容能够集成在内部就不需要外接了,但是集成大电容还是挺难的.
看图应该是输出电压可控的IC,这个方式应该不算老吧,反馈比较输出控制MOSFET,一般的输入输出滤波总是需要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