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不懂别人设计的电路

楼主(2015-10-26):
电路中的Q1Q2不知道有什么用,直接把两个三极管去掉工作也是正常的呀

网友A:
Q1,R3,C3构成时延后把RL 2接地的作用,这种电路不要随便去掉,Q2电路不知道基极两道何处了,不好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R3,C3构成时延后把RL 2接地的作用,这种电路不要随便去掉,Q2电路不知道基极两道何处了,不好分析 ...

A6 D4连到VDD,Q1怎么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R3,C3构成时延后把RL 2接地的作用,这种电路不要随便去掉,Q2电路不知道基极两道何处了,不好分析 ...

Q2接变压起的输出12v

网友B:
像这样只有半截的电路,大致功能也不说清楚,我通常看完帖子就溜,酱油也不想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 D4连到VDD,Q1怎么拉?

下面的两个二极管是反过来接的,他原理图上是这样画的,pcb上面又反过来了

网友B:
只看出来Q2导通时,Q1截止;Q2截止时,Q1导通;
然后Q1的输出又接到Q2的输入?晕坨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只有半截的电路,大致功能也不说清楚,我通常看完帖子就溜,酱油也不想打 ...

我是怕图太大了看不清楚

网友C:
一般能看懂的,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之前看过!!!
反向**有难度,这个原件会影响电路许多性能指标,究竟本意是想关注哪个的,就算有定量计算也很难推测。

网友D:
还与外围电路(负载)有关呀: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能看懂的,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之前看过!!!
反向**有难度,这个原件会影响电路许多性能指标,究 ...

莫非楼主是抄板的

网友E:
调速电路,零点采样,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楼主是抄板的

我这水平还抄板?

网友C:
这样帖子最常见,也是最难搞的,除非碰巧有人见过这个电路。
国内的**人家芯片,像芯愿景之类的专业**公司,提取出电路原理图,很多器件作用根本搞不清,工作原理细节也搞不清,大学教授也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帖子最常见,也是最难搞的,除非碰巧有人见过这个电路。
国内的**人家芯片,像芯愿景之类的专业** ...

却确实,看别人的程序还好一些,电路图真的不好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却确实,看别人的程序还好一些,电路图真的不好弄

不加注释的程序看起来也费劲吧?

分立件低频电路,有原理图就直接照葫芦画,成功几率蛮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却确实,看别人的程序还好一些,电路图真的不好弄

知道产品具体功能,可以反推大部分相关电路模块的功能;
也可以做试验,改变元件参数、装拆怀疑元件,比较前后区别。
相当部分不明白用途的元件,都是起保护功能、EMC处理、位置预留。
当然,把别人的产品,抄成自己的产品,这也不是一两天能搞定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水平还抄板?

抄板与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往往是与钱钱更有关系

网友A:
11楼的全图好多了,能说清COM1,PUMP1,COM2,CN1的连接关系吗。
都连接到哪里?连接了什么?

CN1连接的H1,H2,H3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楼的全图好多了,能说清COM1,PUMP1,COM2,CN1的连接关系吗。
都连接到哪里?连接了什么?

H1H2H3是霍尔开关,导通是0v,断开是12v,也就是Vdd,PUMP1是一个小型的排水泵,CON3对应CN1(也就是霍尔元件的输出),CN2是继电器。

网友A:
应该是收三个霍尔开关控制的,一个控制水泵,一个控制继电器。
下面2个二极管的实际方向很重要,你最好把二极管的方向和实际的画一致。
中间的变压器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收三个霍尔开关控制的,一个控制水泵,一个控制继电器。
下面2个二极管的实际方向很重要,你最好把二 ...

实际的方向是这样的,变压器是就是将ac220v,变成直流12v

网友A:
这个图是正确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正确的图

对应关系是这样的

网友A:
三个霍尔开关的控制逻辑是什么?检测的是三个什么量,继电器控制的是什么?
水泵接通和继电器接通,会改变三个霍尔开关的状态吗?

网友F:
RL2,  CN2 1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霍尔开关的控制逻辑是什么?检测的是三个什么量,继电器控制的是什么?
水泵接通和继电器接通,会改变 ...

霍尔元件是单极性的,导通就是0,关断就是vcc,是检测水位的,H1的话什么都不运行,H2位置排水泵运行,H3继电器和排水泵都运行。大概 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RL2,  CN2 1是什么信号?

0v和12v,导通0,关断12v

网友G:
我觉得需要之道con3 的6脚的定义才能更好的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需要之道con3 的6脚的定义才能更好的分析吧

上面不是给出对应关系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霍尔元件是单极性的,导通就是0,关断就是vcc,是检测水位的,H1的话什么都不运行,H2位置排水泵运行,H3继 ...

Q1 Q2是一个互锁的作用,不知道3个霍尔元件的安装高度关系是怎样?
猜测是起一个防止频繁切换动作的作用;或者是预留位置打算降成本,只用2个霍尔元件实现同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 Q2是一个互锁的作用,不知道3个霍尔元件的安装高度关系是怎样?
猜测是起一个防止频繁切换动作的作用 ...

他的H1是在最下面的,也就是使水泵常闭状态,但是他的D4和D3是有什么用?是当H3导通的时候将H2拉低使输泵和继电器都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的H1是在最下面的,也就是使水泵常闭状态,但是他的D4和D3是有什么用?是当H3导通的时候将H2拉低使输泵 ...

D4作用是当H3导通的时候将H2拉低使输泵和继电器都运行;
D3是泄放继电器的反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4作用是当H3导通的时候将H2拉低使输泵和继电器都运行;
D3是泄放继电器的反峰电压。 ...

还有就是当到H2的位子之后水泵会一直运行,即使把磁铁拿走也会运行,除非把磁铁放到H1处才能关断,按照电路图的话,此时H2输出应为高电频才是,使Q2导通,Q1截止排水泵就应该不运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当到H2的位子之后水泵会一直运行,即使把磁铁拿走也会运行,除非把磁铁放到H1处才能关断,按照电 ...

Q1 Q2就是起这个作用吧?不然水位变化一点,水泵就动作,会经常频繁开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 Q2就是起这个作用吧?不然水位变化一点,水泵就动作,会经常频繁开停

瞬间明白了,你的回答对我非常有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A:
H1,H2,H3的高电平应该是弱上拉,可以被三极管拉低的。
H1,H2,H3的低电平是强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H2,H3的高电平应该是弱上拉,可以被三极管拉低的。
H1,H2,H3的低电平是强下拉。 ...

是的,所以Q1一但导通,就一直被拉低,只有Q2才能关断

网友H:
应该是逻辑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