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IL错误好奇怪

楼主(2015-10-26):
.\RTE\inc\fsl_sim_hal_MK64F12.h(1313):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可是我明明包含了stdin.h文件,已经有typedef uint32_t

我是用keil本身的例程,想用飞思卡尔里面的 platfrom编译库,就出个问题,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我都找了2天了,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请问楼主的KEIL版本是多少,还有你有对例程有进行修改吗?

楼主:
Keil uVision5 想用RTX系统 keil配置cmsis 和device,再包含了dsk1.3编译的libksdk_platform.lib库,只要正常调用初始化都会出现 上面错误

楼主:
是sdk1.3

网友B:
先clean一下再重新build,某个地方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C:
楼主,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楼主:
没有解决,单独编译其中sdk1.3的例程都没问题。
1.keil中加入keil提供的软件包(带rtx实时系统)。这时编译就没问题。
2.SDK编译成lib(方便运用集成外设),把platfrom下所有INC文件加入工程,该好C/C++的路径,编译出现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随便问一句大家飞思卡尔的外设驱动除了这种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感觉SDK1.3好麻烦,各种路径,各种宏定义,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单独编译其中sdk1.3的例程都没问题。
1.keil中加入keil提供的软件包(带rtx实时系统)。这时编译 ...

我没加rtx,其他的和你的差不多,编译生成的lib,你看看:freescale 测试dem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单独编译其中sdk1.3的例程都没问题。
1.keil中加入keil提供的软件包(带rtx实时系统)。这时编译 ...

你可以参考一下8楼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单独编译其中sdk1.3的例程都没问题。
1.keil中加入keil提供的软件包(带rtx实时系统)。这时编译 ...

你能把引用的头文件都列出来吗,或者整个工程传上来看看

网友F:
楼主的问题现在有没有解决呢

楼主:
没有,最近没什么时间试,你也遇到相同问题?
准备放弃keil的软件包,全部用飞思卡尔demo,好像是两个头文件有冲突造成,网上说的,现不知具体原因

楼主:
问题是在 C/C++里面的misc controls 输入--c99
配置C99标准即可,sdk应该是符合C99标准
之乎者也还没仔细研究,望知道能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G:
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