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

楼主(2015-10-26):
(无正文)

网友A:
在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两支二极管D1D2必是一支导通一支截止。假定正半周期,看看是哪支二极管导通哪支二极管截止,根据二极管导通截止分析电路。再假定负半周期,根据二极管导通截止分析。

网友B:
这是我按照正负周期,画的分析图,请参考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