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对板连接器的相位一致性

楼主(2015-10-26):
这种板连接器会影响信号的相位吗,如果100M的信号过连接器,相位会不会发生细微的变化?

如果有变化,那一致性,是不是也会不同?

有木有人有相关经验。

谢谢。

网友A:
跑100M不用考虑这些吧?这么低速度的信号我一般都不考虑连接器影响

楼主:
时钟是驱动模拟器件,模拟信号再通过连接器返回来,后端是AD多点采样,

相位偏一点点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