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 收发模块共用天线问题

楼主(2015-10-26):
  目前市面上有一种收发分离的433模块,成本较低。目前小弟在使用这种模块设计一个设备,但是模具上只有有一个天线位置,因此就想合并天线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时候收发天线能不能共用一根433天线。有没有需要注意的。TI的433芯片收发都是可以的,使用的是一根天线,不知道内部有没有类似切换开关的设计。

  (本来可以实际尝试一下,能用即可,但是出于设计的严谨性,想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异频用双工器, 同频只能时分复用, 得有射频开关, 用一只PIN二极管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多种方法,最佳方法是使用射频模拟开关,此法性能最好但成本也最高。其次,使用双工器,但要求发射通道的输出功率不能过高,过高则只能加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