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rio调用报错!

楼主(2015-10-26):
rio, ge, Gen, API, pi
调用coregen 生成serial rapidIO Gen2 1.7时报错
“0x02ca2940” 内存不能为read
我之前用同事的工程就遇到这个问题,不能综合
现在我自己生一个核遇到同样的问题
有遇过同样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软件出问题了,重新装软件

楼主:
确定吗?我同事刚装的软件,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吗?我同事刚装的软件,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SRIO,这个我还没用过,高速就用过GTP,你选择的哪个器件,是不是器件选错了?

楼主:
我在k7上调用srio gen2 v1.7生成的工程里面的找不到create_ise_prj.tcl,我就把example design里面的文件加到工程里

楼主:
这样可以得到一个没问题的srio的工程,但是只要把我同事设计好的用户接口加上就会出现上面的内存错误

网友C:
现在系统讲解GTP的书很少,你可以看看《Xilinx FPGA高速串行传输技术与应用》,看对你有么有帮助。

网友D(2017-07-26):
引用 楼主:
我在k7上调用srio gen2 v1.7生成的工程里面的找不到create_ise_prj.tcl,我就把example design里面的文件加 ...

楼主,你好,我刚开始做k7的srio_gen2_v1.7 ,我在纠结怎么生成ise工程
自己新建一个ise工程,然后将example design的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E(2017-10-09):
srio是需要lic的,你没有肯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