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3配置位

楼主(2015-10-26):
WRT<1:0>: 闪存自写保护位
这个配置位有什么作用,配置为写保护或写保护关闭好像都一样。

网友A:
没用过,不过看字面应该是不能自修改FLASH区数据

网友B:
WRT<1:0> 对程序存储器的特定块执行写操作取决于这两个配置,但是,它不管怎么样,始终允许读程序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