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关于反馈的一个例子....

楼主(2015-10-26):
网友提出的一个反馈的例子,这里简单地说一下(具体不细说了,相关的书中有详细论述)。

楼主:
先给一图:

这图是基于“信号流图”分析。

楼主:
然后直接给出那个例子的解答:

注意其中输出阻抗的求解。

网友A:
thx~~,我晚上仔细看看

网友A:
顺便问一下老师,这个相关的书是指哪本书,目前看的书好像没有一本讲过这些\n还有老师你有blog或者weibo么,想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直接给出那个例子的解答:

老师,我想知道4个a参数是怎么算得的,求教,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想知道4个a参数是怎么算得的,求教,thx

答案就在前面第一张图中。为了突出相关内容,再给个图:

此图,用一个独立源替代了原来的那个受控源。其中,e为激励,r为响应。

楼主:
结合那个具体的例子,给个类型的图:

注意:其中的e1、e2、r1、r2为激励和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合那个具体的例子,给个类型的图:

谢谢老师,顺便问一下老师输出电阻和输入电阻怎么用这种信号流图的公式表示出来呢,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