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可以实现多频段吗?

楼主(2015-10-26):
现需要做一个通信模块,要实现2/3/4G无线通信。不用外部天线,考虑用内部天线,就是要么选用外部厂商的SMD天线,要么自己在PCB上画。现在的问题是, 2/3/4G包含了很宽的频段,从850MHz到2600MHz, PCB类型的天线有可能实现这么多的频段吗? PCB面积有限,给天线的面积不超过50x20mm.

网友A:
完全可以。
  850MHz的1/4波长是88mm,在 5 x 2 cm 的单面PCB,可以做5条以上不同长度的天线,覆盖2、3、4

网友B:
可以共用, 2G手机的机内天线也能兼容900/1800, 3G4G频率也就二千多, 把带宽再做宽些. 不过增益会稍有下降, 鱼与熊掌不得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850MHz的1/4波长是88mm,在 5 x 2 cm 的单面PCB,可以做5条以上不同长度的天线,覆盖2、3、4 ...

88mm不对, 要再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