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keil4编译UCOS,出现下面错误,求大神指教这是神原因,该怎么做啊

楼主(2015-10-26):
Build target 'uCOS-LED(多任务)'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2xx.s...
compiling iSO-STM32.uvgui.xiaoqiang...
iSO-STM32.uvgui.xiaoqiang: Error: C4065E: type of input file 'iSO-STM32.uvgui.xiaoqiang' unknown
iSO-STM32.uvgui.xiaoqiang: Error: C4079E: ArmCC command with no effect
"..\..\Output\Template.axf" - 2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xiaoqiang也参与编译了?牛气!

楼主:
这种情况为文件发生错误,如果还有文件压缩包的话,重新解压一份编译就行了,如果是别人传输的文件夹,再去拷贝一份就OK了;

网友B:
'iSO-STM32.uvgui.xiaoqiang
建议重新建立工程实施看,这个小强也来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为文件发生错误

也就是说工程本身没有问题,是在拷过来的时候拷贝出错了吗

网友C:
重建工程,再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D:
楼主是在做UCOS移植啊,UCOS-II吗,能说说怎么移植的吗

网友E:
Target not created

提示目标工程没有创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在做UCOS移植啊,UCOS-II吗,能说说怎么移植的吗

我也是刚开始做,UCOS3,暂时没法给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O-STM32.uvgui.xiaoqiang
建议重新建立工程实施看,这个小强也来了?

恩,好奇怪,不知道为啥把PC管理员名字也编译进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好奇怪,不知道为啥把PC管理员名字也编译进来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Keil的特点,我刚开始没有注意,后来看了一下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