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P不跳转到APP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5-10-26):
App, iap, IO, se, TI
芯片STM32F103RBT6,APP起始地址:0x8005000
IAP程序擦除了 0x800500以后的Flash区域,擦除正常,烧写正常

APP,keil设置,Flash起始地址设了 0x8005000,选择了生产 Bin文件
APP的main函数一开始就设置了 SCB->VTOR = FLASH_BASE | 0x5000;

然后IAP程序中到了这个函数,直接走的是else....
//执行用户程序
void ExecuteUserPro(void)
{
    //判断用户是否已经下载程序,因为正常情况下此地址是栈地址。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若没有这一句的话,即使没有下载程序也会进入而导致跑飞。
    {
        debugOUT("Execute user Program !");
        //跳转至用户代码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初始化用户程序的堆栈指针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else
    {
        debugOUT("no user Program..");
        debugOUT("Restart the device and");
        BSP_TimClose(TIM_3);//停止闪烁
        IO_RESET(eLED_1);//常亮LED
        while(1)
        {
        }
    }
}

何故?求解!

网友A:
1、if 和else就不需要问了,自己看一下条件是否满足以及为什么就可以了;
2、bootloader程序如果使用了中断,跳转到app前需要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f 和else就不需要问了,自己看一下条件是否满足以及为什么就可以了;
2、bootloader程序如果使用了中断 ...

就是想问哪里没考虑到,据网友说,不关中断,可能后面程序不好用,但是我的程序压根不跳转....

网友B:
分散文件修改了吗?加载了吗?

网友C:
你跳转的地址是对的吗?

网友:
应该是跳转的地址和APP地址不一致

网友D:
楼主搞定了吗,是不是跳转地址不对

楼主(2016-10-22):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了吗,是不是跳转地址不对

搞定了,写的数据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写的数据不对

什么情况,什么数据不对,我以为你要公布一下详情呢

网友F:
火速围观,这个技术貌似很有用,等楼主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火速围观,这个技术貌似很有用,等楼主讲经。

其实没啥,照着ST的Demo一步一步来就行了,我那个是因为写在Flash里的数据不对....

网友G:
bootloader程序使用了中断了吗?如果使用了中断,跳转到app前需要关闭。

网友F:
多些楼主提醒,以后多看看官方出的技术手册。

网友H:
什么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