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IC是什么

楼主(2015-10-26):
不知道有没哪位大神知道这个IC是什么,上面丝印是637R

网友A:
我的理解可能是个MOS管,总体看有3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可能是个MOS管,总体看有3个引脚。

之前也估计是个MOS,只是没找到对应的型号。刚才看到 楼下的宋兄提供的信息,应该是FDC637AN了。

楼主:
才看了下datasheet,应该就是这个型号。多谢了宋兄。

网友B:
应该是FDC637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