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Yocto下fsl-image-qt5编译好的系统通过NFS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IMX6QSABRESD开发板    通过NFS启动时,LVDS显示屏的启动界面停止在Yocto的加载界面,进度条停在大概80%左右的位置,而同样的程序通过SD卡启动,无问题。请教这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
    下面试我的操作步骤:
    使用fsl-yocto-3.14.28-1.0.0,对local.conf做了如下两个更改:
    1: EXTRA_IMAGE_FEATURES = "debug-tweaks ssh-server-openssh";
    2: 删除PACKAGECONFIG_remove以及DISTRO_FEATURES_remove两行。
    之后执行bitbake fsl-image-qt5
    生成的image里fsl-image-qt5-imx6***.rootfs.sdcard烧写进SD卡,使用SD卡启动无问题,界面加载正常,触摸屏好用,可通过ssh登陆访问。
     修改uboot启动参数,使用NFS方式启动(tftp加载内核以及dtb文件):使用tmp/work/imx6q**/fsl-image-qt5/1.0-r0/rootfs作为NFS文件系统,再启动,出现本文前面提到的现象,同时,ssh登陆没问题。

网友A:
启动的驱动是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B:
看着就很复杂啊,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的驱动是不是不一样啊

大侠再多指导一下?没懂你的意思
是说不同的uboot配置参数,会导致内核加载的驱动不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