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erilog 语言中的assign

楼主(2015-10-26):
初学verilog 语言,之前学过c,想知道verilog 中的assign怎么理解?看书上写的定义,好抽象,有谁指点下

网友A:
持续赋值语句!如assign a =b如果b发生任何变化,a立即跟着变化!

网友A:
在C语言中,语句过一个机器周期后才会执行,在这里,等待时间基本忽略!

网友B:
一根线直连。其实就是相当于同一个信号。

网友C:
不像C语言那样,a=b,系统是要为a分配存储空间;在assign中,a =b,什么都不用管,直接将a看成b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