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P三级管驱动蜂鸣器的疑问

楼主(2015-10-26):
如图PNP三级管8550驱动蜂鸣器正常状态如图1所示,当BZ为低电平是蜂鸣器正常发声。但是最近遇到图2所示的情况,当BZ为低电平是蜂鸣器依然可以正常发声。麻烦大神解惑,谢谢!

图1

图1

网友A:
建议楼主换成NPN会好些

网友B(点评):
LZ要的是低电平响。

网友B:
大多三极管都有这个现象,e、c反接仍有一定的放大倍数。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楼主的要求,2楼已经解释了。如果用PNP的话,建议把蜂鸣器和PNP位置换一换!!

网友C:
正常呀,CE交换HFE变小而已,
有的特殊场合需要交换CE的,记不得在哪里见到过的。

网友D:
图2本来就无法实现控制,不过好奇怪蜂鸣器也可以响,莫非击穿了?

网友D:
刚查了下,图2在小驱动条件下好像也可以,不过不推荐这么使用

网友E:
可以用,但不推荐,有一种情况下可以这么用,就是不小心把图画错的时候 :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但不推荐,有一种情况下可以这么用,就是不小心把图画错的时候  ...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换成NPN会好些

最终确实换成80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三极管都有这个现象,e、c反接仍有一定的放大倍数。

以前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楼主的要求,2楼已经解释了。如果用PNP的话,建议把蜂鸣器和PNP位置换一换!! ...

这是买的一块板子上的电路,今天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呀,CE交换HFE变小而已,
有的特殊场合需要交换CE的,记不得在哪里见到过的。
...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2本来就无法实现控制,不过好奇怪蜂鸣器也可以响,莫非击穿了?

我也很奇怪,三极管是好的,可不可以理解为,处于临界饱和,加低电平时,集电节正偏,发射节点位相同,导致处于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查了下,图2在小驱动条件下好像也可以,不过不推荐这么使用

怀疑是做板子的把封装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但不推荐,有一种情况下可以这么用,就是不小心把图画错的时候  ...

我也怀疑是画板弄错了

网友C:
搜搜老帖子,以前有过讨论的。其中有个版主的低阻抗回答很独到。
PNP三极管8550 CE级对调竟然可以正常工作?欢迎大家来解释原

网友C:
学习了。
我以前做的哑音效果不好,有些声音,下次再做,就这样做。
CE反接,属三极管的倒置应用,放大倍数小,做开关用时需较大基极电流驱动,但饱和压降更小。
一个应用实例: 近四十年前,在电子束曝光机使用的分立元件的数模(D/A)转换器的设计、制作中,特地将全部三极管反接,以获得“0”开关压降。

反了以后工作一切正常,马达转动时S8550上的压降也只有0.05V,将马达堵转,通过S8550的电流超过1A,压降也只有0.25V。

三极管CE反接,90年代的音响设备上仍然在用。似乎至今也有用的。

这是从“***电子论坛”搜索到的。好像注册***电子论坛,需要邀*码,获得邀*码要60元钱。

网友G:
楼主电路接成了射随器,虽然能用,但不如共射极电路好。CE交换,晶体管的功能仍在,只是放大倍数大幅下降,但在开关电路中影响不明显罢了。

网友H:
绝对有问题

网友I:
肯定有问题了啊

网友J:
PNP 的C E 是可以换的,相对B 而已

网友K:
学习了,原来对调后是可以用的,只是参数有问题,,,重要的是还有专门应用这个特性的电路。不懂的地方还很多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只有这么多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