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PF0100Z无法启动

楼主(2015-10-26):
PF0100Z NP 我已经编程完毕,重新上电启动,发现编程进去的值能读出来,是正确的,但是电压却无法输出。 具体情况如下
1 VDDOTP是10k电阻接地,寄存器的值也从OTP里读出正确
2 PWRON通过10K电阻接VSNVS,测量是3V
3 绝大部分的值读出后是正确的,只有SW2的3个值, 地址0xAC,0xAD,0xAE的值是0
4 输出电压SW1AB,SW1C,都是0,其他电压有的是0,有的是1V,均不正常
5 上电之后,我做了一个实验,不写任何值,只把PWRON先低,然后延迟500ms,再上拉3.3V,结果
SW1AB,SW1C出现1.2V(我设定的),其他电压依然不对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拜谢!

网友A:
那初始化有些问题,有没有电路图欣赏一下?

楼主:
电路图完全是开发板抄来,完全没有改动,发现standby那个腿是悬空的看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完全是开发板抄来,完全没有改动,发现standby那个腿是悬空的看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

我用的dsp也是完全照抄开发板,可是也调不出来

网友C:
你完全按照官方的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硬件焊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