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中人体测量图像识别

楼主(2015-10-26):
现有一项目:
    用手机以一定 的方式拍几张人身体(穿紧身衣)的照片,根据这些照片图片来识别人的腰围,胸围,肩宽,臂长等信息。

不知手机中是否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图像识别,或者还是需要上传图片到服务器上用专用的软件来识别.
有高手可以合作来搞.
Tks.

网友A:
还得拍个已知长度的物体做比例尺用吧

网友B:
这个通常要做一类的实验然后拟合一个算法,对于弄手机APP的人应该很好解决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拍个已知长度的物体做比例尺用吧

长度比如身高可以手动输入进去. 另外看到国外的做法是:把手机的摄像头放置一定的角度,并且拍摄的人体距离一定的距离来拍摄,以此来计算出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常要做一类的实验然后拟合一个算法,对于弄手机APP的人应该很好解决吧! ...

现在就是没有找到做这种图像识别人啊!:(
不知能否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