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款带12位AD的单片机,价格要求在3元以内

楼主(2015-10-26):
能否推荐一款带12位AD的单片机,价格要求在3元以内,要求AD的转换精度一定要名副其实。最好是AD是需要单独参考电源,容量有4K及以上最好。

网友A:
只能找国产或者台系的单片机了,日系的也可以看看

网友B:
12位AD 用ARM Cortex M0+ S6E1A11BOA LQFP32或者QFN-32,但還是價格估計在3塊左右,有興趣加我QQ67549544

网友C:
小壁虎的M0有很多,应该可以的

网友D:
你好 我这边有款51内核的MCU,12位AD 带触摸功能。 资料可以发你了解下 ,适合的话 可以再另外沟通。谢谢~

网友E:
国产和台系的,AD名副其实 估计是没,说是12位的 也就10位多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看看我们的  ME9101  内存4K   ADC 有效位是10.5位  价格优惠,ME9601 是单纯的 ADC  可以做到 23位。 ...

南京 微盟都出MCU 了呀,好呀,支持。

网友H:
哪怕是STM32F103的12位ADC你都难得到12位的精确度,你这个要求,很难满足。外挂的12位ADC,比较贵的话,还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这边有款51内核的MCU,12位AD 带触摸功能。 资料可以发你了解下 ,适合的话 可以再另外沟通。谢谢~ ...

不知道你的AD,12位是不是名副其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AD,12位是不是名副其实。

你好 ,关于现在市面上标注的12位AD都不是实打实12位的。我们也只是10位半的。处理AD位数之外 ,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外挂一个ADC   也不贵  我们的23位ADC 才 1块多 ,加一个MCU 1块钱   3 元以内完全OK  ...

资料给过来看看,每秒采集多少次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直接外挂一个ADC   也不贵  我们的23位ADC 才 1块多 ,加一个MCU 1块钱   3 元以内完全OK  ...

23位ADC 一块钱?啥型号 说来看看

网友J:
这个 真是24位的么?

网友J:
很强大啊   MAXIM  AD 的都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