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电路设计

楼主(2015-10-26):
大神们,
  想用一个键实现多个功能,如用一个键实现长按开机,长按关机,短按模式设置,大概可以实现吧。。。。。  注:长按开机时MCU没有上电,不是唤醒模式。
  多谢!

网友A:
完全可以啊。靠软件可以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啊。靠软件可以实现啊。

多谢,
长按开机时MCU没有上电,不是唤醒模式

网友B:
如果长按关机时,不下电,可以做。 如果要同时下电,有一定逻辑错误风险 --- 时间再按长一点,NND 它又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长按关机时,不下电,可以做。 如果要同时下电,有一定逻辑错误风险 --- 时间再按长一点,NND 它又开机 ...

呵呵,
  大神分析得是,应该是存在逻辑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长按开机时MCU没有上电,不是唤醒模式

这个只能用MOS管了。

网友C:
可以实现,按键与MCU之间加一个CPL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长按关机时,不下电,可以做。 如果要同时下电,有一定逻辑错误风险 --- 时间再按长一点,NND 它又开机 ...

哈哈 软件处理当然是等你长按触发关机动作,然后实际松手才关机。

说的是,多谢!

网友E:
硬件+软件才能实现

网友F:
一个按键实现这么多功能,软件上除非逻辑判断很准确,不然就会出现长按开机,再长按又开机不关机的情况。一键功能,设计感觉上要高级一点,其实和几个按键没区别。就像iphone的home键一样。可大部分操作还是要通过触摸屏,home除非在开机唤醒屏幕用一下,其余大部分时间然并卵。建议少用

网友G:
可以使用一键开关机,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这个既然这么多高手都说能搞定,就麻烦你们用8951写个程序好吗

网友I:
确实需要结合硬件才能实现0功耗待机。

网友:
靠软件编程可以实现的。

网友J:
if(PIN0_IS_CLR(K1))                //如果 确定 按下
        {
          if(K1Cnt<1000)
                {
                        ++K1Cnt;
                        K1bOK=0;
                }
                else
                {
                    K1bOK=1;                        //长按
                        if(0==Power)                          // 开机
                         {
                                IO0DIR = BV(17);                //管脚方向为输出
                                PIN0_SET(17);                         //置位
                                Power=1;                          //开机标志
                         }
                        else if(1==Power)                  //关机
                         {
                                  Power=0;
                                  ClearScreen();
                                  delay2(2000);
                                  IO0DIR = BV(17);
                                 PIN0_CLR(17);

                         }

                }
                if(++K1Cnt>20)
                {
                        K1Set = 1;
                }
        }
        else
        {
                 K1Cnt = 0;
                 if(K1Set==1)
                 {
                          K1Set = 0;
                    K1OK = 1;                                //短按标志
                 }
        }
把对应管脚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如果长按关机时,不下电,可以做。 如果要同时下电,有一定逻辑错误风险 --- 时间再按长一点,NND 它又开机 ...

其实也可以靠软件实现的,长按确定要关机时,待按键松开后马上关机则避开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 软件处理当然是等你长按触发关机动作,然后实际松手才关机。

所以我对LZ的建议是,不要搞关机下电,增加的器件、电路的消耗,极可能比单片机停机的消耗还大,成本也上去了,实在没有必要。找个带停机时可以外部IO唤醒的单片机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其实也可以靠软件实现的,长按确定要关机时,待按键松开后马上关机则避开这个问题! ...

同楼上回复,很多单片机停机时消耗只有几百纳安,有几个人敢保证他设计的LZ要求的电路消耗能小于几百纳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对LZ的建议是,不要搞关机下电,增加的器件、电路的消耗,极可能比单片机停机的消耗还大,成本也上 ...

可以整个电源关掉的啊,开机是硬件开机,软件自保持电源,关机/按键检测是软件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整个电源关掉的啊,开机是硬件开机,软件自保持电源,关机/按键检测是软件控制。 ...

用继电器控制全通全关?LZ愿意要这么个大家伙吗?
  晶体管开关?那就需要关注漏电流这个指标,还有断电时的 -- 已断电部分可能引入的意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控制全通全关?LZ愿意要这么个大家伙吗?
  晶体管开关?那就需要关注漏电流这个指标,还有断电 ...

13楼 14楼已经给出大致原理了,你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回复,很多单片机停机时消耗只有几百纳安,有几个人敢保证他设计的LZ要求的电路消耗能小于几百纳安 ...

很多单片机休眠时只有几百纳安,但未必就是你在用的那个哦?
何况一个产品又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单片机,其它的元器件要不要耗电呢,比如MAX232芯片、FLASH芯片、看门狗。。。
总不能每个耗电的元件都弄个电源开关吧?

网友L:
刚拿ATMEL的ATTINY44A写了一个实现LZ类似功能的
其实8脚的ATTINY13A就够了,300行C代码,编译出来600B多的Flash+7B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