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系统编译后通过超级终端查看/sys/class/leds/没有文件

楼主(2015-10-26):
我在你们board-mx6q_sabresd.c文件中
#if defined(CONFIG_LEDS_TRIGGER) || defined(CONFIG_LEDS_GPIO)
static struct gpio_led imx6q_gpio_leds[] = {
        GPIO_LED(SABRESD_CHARGE_NOW, "chg_now_led", 0, 1,
                "charger-charging"),
        GPIO_LED(LED_TEST, "my_led", 0, 1,
                "led"),

};
static struct gpio_led_platform_data imx6q_gpio_leds_data = {
        .leds                = imx6q_gpio_leds,
        .num_leds        = ARRAY_SIZE(imx6q_gpio_leds),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imx6q_gpio_led_device = {
        .name                = "leds-gpio",
        .id                = -1,
        .num_resources  = 0,
        .dev                = {
                .platform_data = &imx6q_gpio_leds_data,
        }
};
static void __init imx6q_add_device_gpio_leds(void)
{
        //if (!uart5_enabled)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imx6q_gpio_led_device);
}
#else

static void __init imx6q_add_device_gpio_leds(void)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imx6q_gpio_led_device);
}
#endif
我屏蔽了这一行if(!uart5_eabled),这样就给设备注册到驱动上了,

但是我编译完成了,通过超级终端/sys/class/leds/没有创建的文件,是个空的文件目录,希望飞思卡尔能给说明这是什么问题?

我把你们给的软件包里面的kconfig和Makefile 包括默认文件都看了,没有找出问题,KCONFIG里面是直接编译到内核,menconfig里面没有这个选项leds-gpio,menuconfig默认就选择LED Class Support 和LED Support 选择 LED Support for GPIO connected LEDs   和  Platform device bindings for GPIO LEDs  LED Trigger support  ,为什么编译后的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上/sys/class/leds/没有创建的文件呢?

网友A:
是不是创建文件的地址有问题?

楼主:
创建文件的地址有问题,什么意思,不明白!

楼主:
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root@sabresd_6dq:/sys/class/leds # ls
root@sabresd_6dq:/sys/class/leds #

网友B:
添几句打印,跟踪一下流程,看看必要的分支执行了没有......

楼主:
问题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