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模块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5-10-26):
我们导师安排我做一个在两块STM32开发板之间进行光纤串行通信的模块,目前搜索了很多资料,觉得用光模块比较合适,但是一般的光模块都是装在交换机上的,如果我想直接将其应用在板子上,还应需要什么样的器件或者电路进行光模块和单片机之间的信号转换呢,通信协议这些又需要怎样的设计呢?刚接触通信的新人,求各位大神支持,越详细越好

网友A:
你这不是专业的光通信,只是通用通信而已,随便用啦,哎,以前搞了两年的光通信系统,天天加班,不堪回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专业的光通信,只是通用通信而已,随便用啦,哎,以前搞了两年的光通信系统,天天加班,不堪回首 ...

但是怎么用呢,我觉得应该不能直接接在板子或者引脚上吧

网友B:
楼主去看看光端机的资料,简易用用,跟光耦差不多。

网友C:
如果考虑用光模块,可以用stm32的MAC接口外接光口PHY,PHY接光模块,不过这需要带MAC的STM32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