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测量电阻、电压的芯片

楼主(2015-10-26):
现在有个东西要象万用表那样测量电阻的电阻值及电阻上的电压值,将结果送到单片机,请提供几种芯片参考

网友A:
我觉得这种东西没必要单独用一个IC去测电阻。单片机本身就可以模拟出这种效果。

网友B:
单片机的AD 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没有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AD 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没有芯片

由于被测器件是不确定的,阻值范围可能是0~几十M,上面的电压对应也不固定,用单片机不太好配,所以想参考万用表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被测器件是不确定的,阻值范围可能是0~几十M,上面的电压对应也不固定,用单片机不太好配,所以想参 ...

用单片机设计一个自动量程的电阻、电压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设计一个自动量程的电阻、电压表就好了

谢谢回复,之前用sonix的做了个,精度不够,久了后的稳定性也不行

楼主:
而且不能自动换挡,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D:
AD转换器加上单片机自带的程序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之前用sonix的做了个,精度不够,久了后的稳定性也不行

优化一下啊。或者重新设计。精度和稳定性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不能自动换挡,有没有好的办法

自动挡的也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化一下啊。或者重新设计。精度和稳定性都可以做到的

谢谢帮主,自动换挡有没有思路提供下?那个稳定性也不行,每次重新上电后的测的值都有点差别,郁闷啊,所以想弄个万用表上的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帮主,自动换挡有没有思路提供下?那个稳定性也不行,每次重新上电后的测的值都有点差别,郁闷啊,所 ...

可以测量前自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量前自动校准

那个自动换挡是咋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自动换挡是咋弄好

你说的是测电阻和电压这两档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测电阻和电压这两档切换?

不是,测电阻或电压时的自动切换,电阻的阻值范围为0~50M,电压为0~500V,在电阻档或电压档的自动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测电阻或电压时的自动切换,电阻的阻值范围为0~50M,电压为0~500V,在电阻档或电压档的自动切换 ...

这个容易啊,ad采样,如果小于某个值就切换到下一档位,然后重新采样

网友E:
这个容易啊,ad采样,如果小于某个值就切换到下一档位,然后重新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容易啊,ad采样,如果小于某个值就切换到下一档位,然后重新采样

是0欧~50兆欧和0~500V啊,电路怎么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0欧~50兆欧和0~500V啊,电路怎么配的

现成的没有。网上有类似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