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基于放大器的VGA(可变增益放大器)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5-10-26):
现遇到一个放大器设计问题:目的是设计一个基于单片机I/O控制的VGA,当前我已设计了基于三级交流放大的电路,从幅频特性上满足中心频率40KHz,BW=5kHz的窄带交流放大的要求。但是现在针对可编程增益这一点上有些困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在反馈电阻上做**(用I/O口对反馈电阻一端进行操作,正如我在附件中所示的:R68一开始接3.3V,也就是I/O口置高电平,后来R68接低电平)对于放大器的性能会没有影响,以及如何设计才能满足增益可变,幅频特性曲线可以依然满足交流放大的要求。请TI 专家帮我看看。比较着急。

网友A:
这个通常叫做 “压控增益放大器 VCA”。
有现成的器件。比如 TI 的 VCA820, VCA810 等,如果想研究原理,可以下载数据手册学习一下。

楼主:
行,谢谢,我先看看,然后就设计上的问题跟您讨论。

楼主:
如果用GPIO input mode去控制R68,是不是能够得到可变的增益?

网友A:
在你的图上, 我看不清, 到底哪个是  R68.
不过用 GPIO 控制,  input mode 应该是不能控制的.
输出模式通常两种状态, 也就控制两级增益. 不嫌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