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运行一会儿卡住

楼主(2015-10-26):
如题 看网上帖子怀疑是进入了空闲程序 但不知道如何修改 还有可能是哪些问题 如何解决 中断可进

网友A:
怀疑是进入了空闲程序
嗯,怀疑得好哇, 难就排除这个可能性呀。
空闲任务终归是最低优先级的任务,那其它任务为何没有获得控制权呢?
加油,学习就是这样一步步深入的

网友B:
找个例子

网友C:
用的是什么开发工具,设置断点,然后看看是卡在哪个地方了。

网友D:
操作系统写APP好写吗?感觉操作一直在关中断开中断,好混乱!程序执行顺序自己也不清楚了,点拨!

网友E:
空闲程序能去掉吗,先把空闲程序去掉试试

网友:
感觉操作一直在关中断开中断,好混乱!程序执行顺序自己也不清楚,说的对

网友F:
设置断点,或者分段屏蔽,找找看是哪块的问题

网友:
空闲任务是每个应用程序必须使用的,OSTaskIdle由系统自动创建

网友G:
设计一个周期任务,看下是否周期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H:
个人认为:如果楼主认为进入了空闲任务,楼主可以调试一下,LED指示,或者串口打印。如果确实是,可能是由于楼主调用延时的问题,延时之后,任务交出CPU控制权,,交由下一个最高任务,如果所有的任务都被挂起,此时CPU无事可做,只能执行空闲任务(空闲任务必须存在,UC默认建立),直到有比他高的任务被恢复。

网友I:
任务的堆栈弄小了。加大点。。。

网友J:
进入空闲任务了还是卡死了,我估计是卡死了吧。 你做一个LED空闲任务看下上不上进去了。 程序跑飞了哥,检测堆栈和任务的优先级和任务调度吧。 进入空闲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K: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L:
看看原子的例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子有本书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