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IMX6Q 是否支持DDR3 32bit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最近在调试IMX6Q,原版是DDR3 64bit的板子,4片内存是MT41K128M16(总共1G),现在内存改动较大,改为DDR3 32bit ,2片内存是MT41K256M(总共也是1G)。
通过I.MX6DQSDL DDR3 Script Aid V0.10.xlsx生成.inc文件,然后利用DDR_Stress_Tester.exe测试都能通过,都正常,但是将生成的参数,都写到uboot flash_header.s后,生成了mfgtool使用的uboot 和emmc启动的uboot,无法运行,纠结两周中!!!

错误现象是当MFG一开始烧写Load_uboot的时候就停止不动了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遇到过,帮顶吧

网友B:
貌似imx6q不支持32bit。imx6dl到时可以。

网友C:
是不是不支持32位导致的

网友D:
是不是imx6q不支持ddr3 32bit呢?

网友E:
是不是imx6q只支持64位的呢

网友F(2016-11-14):
datasheet中用明确的描述如下:
•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s:
16-bit, 32-bit, and 64-bit DDR3-1066, LVDDR3-1066, and 1/2 LPDDR2-1066 channels,
supporting DDR interleaving mode, for 2x32 LPDDR2-1066

— 8-bit NAND-Flash, including support for Raw MLC/SLC, 2 KB, 4 KB, and 8 KB page size,
BA-NAND, PBA-NAND, LBA-NAND, OneNAND™ and others. BCH ECC up to 40 bit.
— 16/32-bit NOR Flash. All EIMv2 pins are muxed on other interfaces.
— 16/32-bit PSRAM, Cellular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