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DL EMMC 读解锁,如何切换到BOOT分区,是能EMMC写

楼主(2015-10-26):
按照内核文档操作解锁boot 分区,使其可写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1/force_ro

然后使用下面的命令去切换到该启动分区发现切换不成功,串口日志见下面:
echo 1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串口日志(还是让参考内核文档,但是内核文档里就是上面那样操作):不知道哪里不对?
[  796.595836]  accessed in OS layer HERE. please following the
[  796.595846]  guidance of Documentation/mmc/mmc-dev-parts.txt.

网友A:
这个不是太懂啊,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太懂啊,帮顶了

谢啦先

楼主:
已经解决,不用回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不用回复了

楼主是怎样解决的啊,分享一下经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样解决的啊,分享一下经验呗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之后就已经解锁了,只是我之前验证的时候没注意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之后就已经解锁了,只是我之前验证的时候没注意到 ...

原来如此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啊,学习了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