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如何提高AD精度?

楼主(2015-10-26):
如何提高AD精度?

网友A:
1:参考电压需要足够精确,推荐使用外部高精准参考电压;
2:如果 PGA 可调,增益系数一般是越小噪声越低.
3:一般最好用到满量程,此时 AD 精度不浪费.
4:如果有偏置,需要进行自校.
5:板上注意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以及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减少耦合噪声路径;
6:如果是片内集成 AD 的 MCU,支持高速时钟,如果不影响性能,内部工作时钟越低,对您的 AD 采样引起的干扰越小,如果是板上就需要注意走线和分区.

网友B:
选择一款AD精度高的芯片,省很多事

可以去  bom2buy.com

网友C:
低温票,满量程,精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