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用于RTC的后备电池啊

楼主(2015-10-26):
要用到后备电池,体积尽量的小,能管三个月的电池

网友A:
LR41 392A RW37 LR736 V384 V3GA

网友B:
这个很多吧

网友B:
关于功耗和时间,最好是算一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C:
这个有好多吧,日本精工的产品不错

网友D:
尺寸要求小的,可以用精工的,他们有好多的

网友E:
可以去某宝搜下,然后有好多的型号

网友F:
我的一个应用上曾用过: SEIKO/ML414H-IV01E

网友G:
只要买正品,都没啥问题,下载山寨太多,

网友H(2020-09-12):
引用 网友F:
我的一个应用上曾用过: SEIKO/ML414H-IV01E

请问这是可充电的锂电池,充电电路看手册就简单的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大的限流电阻,那外部主电源供电的时候锂电池不是一直处于充电状态吗?还是说这款电池就是专门为rtc电路设计的所以可以一直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