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怎样做到微秒延时?

楼主(2015-10-26):
本人新手,刚玩CC2541,想实现一个1500微秒的延时,发现OSAL下有下面的定时函数,但是毫秒级的:
/*********************************************************************
* @fn      osal_start_timerEx
*
* @brief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to start a timer to expire in n mSecs.
*   When the timer expires, the calling task will get the specified event.
*
* @param   uint8 taskID - task id to set timer for
* @param   uint16 event_id - event to be notified with
* @param   uint32 timeout_value - in millisecond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SUCCESS, or NO_TIMER_AVAIL.
*/
uint8 osal_start_timerEx( uint8 taskID, uint16 event_id, uint32 timeout_value )
{
  halIntState_t intState;
  osalTimerRec_t *newTimer;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Hold off interrupts.

  // Add timer
  newTimer = osalAddTimer( taskID, event_id, timeout_value );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Re-enable interrupts.

  return ( (newTimer != NULL) ? SUCCESS : NO_TIMER_AVAIL );
}

/*********************************************************************
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二,是不是我没有找到微秒的延时函数??该怎样使用OSAL库函数写出微秒的延时函数??

网友A:
这个跟主频相关系的,主频越高,延时的越可以细化的

网友B:
微妙的话,用NOP延时吧。

网友C:
一个函数执行就有这么长时间了,微秒延时没有意义。

网友D:
用_NOP()延时,应该可以达到uS

网友E:
想实现一个1500微秒的延时

这也就达到ms了呀

网友F:
用的什么晶振,多高频率的

网友G:
自己写一个,关键是得看系统的时钟

网友H: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网友I:
延时是和系统时钟有关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这个nop和系统的主频率有关的,不一定是1us

网友K:
没用过微妙级的

网友L:
一般不是ms吗

网友L:
微妙的话 建议定时器中断

网友:
真心不喜欢定时器延时,太麻烦,可是这种跑空周期也是费周期。

网友:
_NOP()延时,应该可以达到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