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驱动继电器非常蹊跷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0-26):
调试中遇到一个非常蹊跷的问题。以前曾经用TL431驱动一个线圈阻抗为720的12V继电器,能正常使用。这次为了压缩PCB空间,选用了一个小功率的12V继电器TX2-12,线圈阻抗1000多点,结果死活不行!同样的电路,换成原来的继电器就可以。为什么功率大的能驱动,功率小的反而驱动不了呢?我测量了TL431的参考端,达到2.7V也不行,此时TL431两端的压降为2V,如果真如资料所说其动态电阻为0.2那么就意味着此时431的电流达到了100ma,已经达到其极限值。原来的继电器驱动正常时,431两端的压降不到1.8V。
求大神解释。

楼主:
说明一下,TX2-12是我常用的继电器,只不过之前没用431驱动过。
刚才做了个测试,使用了更大功率的G2R继电器,线圈电阻275,同样的电路也能顺利驱动。

网友A:
431直驱继电器,少见莫怪。

网友B:
LZ的理论很是奇怪,还根据动态阻抗计算直流电流呀。
都已经饱和导通了,上述已经不适用啦。
所以,直接短路431看看继电器是否会吸合,也许继电器坏了。
或者加12-2V=10V的电压给继电器,看看继电器是否会吸合。

网友C:
根绝手册数据来看应该是可以驱动的,还是查下板子吧

楼主:
感谢各位。
继电器确定没问题,TL431也确定没问题。为了剔除板子的可能性,我安排人在面包板上做的测试,同样的测试电路,前后只换一个继电器(其他完全不动),老的继电器(720欧)的可以,TX2-12就是不行,再换成功率更大的G2R也可以。

楼主:
说继电器没问题,是直接用12V驱动或者用ULN2003等芯片驱动都可以,静态测量线圈电阻也是1000多点。

网友D:
死活不行是啥意思嘛?
是不能闭合?还是上电就闭合断不开?

网友A:
再研究下去,神都可能存在

网友D:
虽不至于不能用,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做这么高大上的设计,本来一个三极管就能搞定的事情。。。

网友E:
驱动电流太小,根据6楼给的手册,需要11.7mA的电流,而你的电路只有10mA

网友F:
我也认为要测一下电流,电流不够,继电器是不动作的

网友G:
12V-(1.8V?)…︽10V!
   达不到继电器动作电压!…
    实际上431导通时压降在2.5V以上

网友H:
5楼,15楼说的对,继电器吸合时,最好加满电压,别抱侥幸心理,手册说9v能驱动,你先试试,看9v能吸合不。
431有2v多的压降,正常。431驱动继电器,没问题的。看楼主的电路,431的分压电阻前有400k,注意431的增益没有运放大,只有1000左右,别把431的增益估算的太大了

楼主:
多谢各位。
思来想去,也只能是电流不够导致驱动功率不够了。这个问题还挺复杂,其实11.7是12/1028得到的,其他继电器也是同样的情况,操作电压除以线圈电阻得到操作电流,事实上只要TL431的压降较大,就有可能导致实际电流小于额定-10%。其他两款好使的继电器是因为TL431在与其配套使用时的电流减少不够明显。所以似乎这里面有个关于TL431的电流的计算,多大电流对应多大压降,所以需要去TL431的资料中寻找UI曲线。。。

楼主:
另外,回复16楼,400K电阻前的电压有720V,实际电位器是2K(其实4K也可以).不知道您说的1000增益从何得知?

网友I:
你让431干这个事情
431的妈妈造吗?

网友J:
1. R13阻值太大。 减小R13。
2. 1N4148漏电,更换为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让431干这个事情
431的妈妈造吗?

TL431驱动继电器,并不是我的原创,算是TL431的一个常规应用。这个电路的目的在于实时纯硬件监测一个直流高压,比如充电,当达到设定电压值时输出节点信号。

网友H:
早年刚接触到的TL431的资料说的增益1000左右。

网友D:
看样子楼主还没搞定。

网友K:
楼主为啥要用431来驱动继电器?

网友L:
431驱动继电器,俺第一次看见。。。。

网友M:
奇葩用法

网友N:
神电路哦?没有三极管或M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