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蜂鸣器发出间隔的滴滴声?、

楼主(2015-10-26):
如题求个简单的电路图,使用3V电压 最好用带功放的IC块,间隔5秒响3声,要求简单省电声音大重量轻。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的标题和内容说的是同一件事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标题和内容说的是同一件事咩?

是啊

网友B:
有这种蜂鸣器,其内部自带线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万能的马云会帮你的

楼主:
直接用有源蜂鸣器接电池,太费电了。。

网友A:
你内容里哪里有蜂鸣器三个字?带功放的IC块是啥?

楼主:
呃,是我没表达清楚,就是能够使蜂鸣器发出间隔5秒响3声滴滴音的电路,用3v 的电,如果直接用那种 有源蜂鸣器的话太费电了,谢谢!!

网友A:
有间隔叫的蜂鸣器,可能最符合你的要求。有源无源,只要叫,就要耗电,所以不是有源比无源费电的问题。你用无源的,加控制电路,功耗和成本不一定比有源的好。我很多时候用主控单片机来做蜂鸣器驱动,只要用单音常叫的,间断开关,就可以做出你说的效果了。

网友C:
用PWM控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间隔叫的蜂鸣器,可能最符合你的要求。有源无源,只要叫,就要耗电,所以不是有源比无源费电的问题。你用 ...

能说说具体要怎么做吗?是不是要加上三极管,电路越简单越好,我知道有那种间断声的有源蜂鸣器,但是用电池直接驱动的话比加上简单的电路那种费电而且声音也小,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具体要怎么做吗?是不是要加上三极管,电路越简单越好,我知道有那种间断声的有源蜂鸣器,但是用电 ...

控制好pwm频率,发声就合适了

网友A:
三极管用共射组态放大,就可以了。声音小是驱动不足,或者接成射随了。

网友E(2016-03-31):
同意楼上,三极管驱动已很大声音了,单片机控制,花样很多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