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P6678+K7 仿真,没有硬件板子什么环境可以仿真呀

楼主(2015-10-26):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什么接口啊     6678和K7都可以在线同时调啊
用ccs和ISE不行吗

网友B:
C6678与K7,是用RapidIO通信吗?如果是,没办法用软件仿真哦。
如果仅仅是仿真某些算法,可以在CCS与Vivado中仿真。

网友C:
仿真不了,买板子吧,或者自己做

网友D(2020-01-15):
有便宜点的板子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