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5-10-26):
经过运放出来的一个中低频的信号,需要测量信号的准确值。运放的输出阻抗很小,所以在后面串联了一个1k的电阻限流,然后接一个BNC的连接头,在经过BNC传输线到示波器,示波器的阻抗选择有两个档位50欧和1M欧,请问如何选择?另外当串联电阻改为50欧时,如何选择示波器的阻抗匹配?

网友A:
两种情况都选1M

网友B:
选择示波器阻抗1M更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