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不同电源布线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请教各位前辈,我画了一块两层板,48伏直流输入,板子上有单片机控制系统,ad采样压力传感器,并把采样的数据送单片机处理,结果用四位数码管显示,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把板子48V电源地和控制系统的地分开布线,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连接,做出来的板子,通48伏电显示数据不稳定,乱跳.通24伏,显示很稳定,几乎不动,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已经分开布线了呀,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数码管多少V供电呢?是不是输入电压高于设计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也就跟着不稳定了?最好看看原理图一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