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采样电压模拟里电池剩余电量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26):
各位前辈好,我做了一个手持设备,打算用stm32单片机的ADC采样3.7v里电池的电压,来判断剩余电量,因为锂电池3.7v冲满电是4.2V,所以我打算设定 电压>4.1v  电量100%     电压>3.9V  电量80%       电压> 3.7V   电量60%    电压〉3.5v    电量40%       电压〉3.3V      电量20% 此时设备提示电压低,    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可行????另外,请教各位前辈,怎么通过测量电压来判断电池在充电状态,比如电压大于。。。,表示电池在充电??

看到过一个别人的例子,是这样的,5节1.2的镍氢电池,  电压〉6.8V表示在充电,电压〉6.3V表示电量满格,电压〉6.1v表示80%的电量,电压〉5.9V  60%的电量,电压〉5.7v   40%的电量,电压〉5.5v表示20%的电量,这里就是不明白,为何电压〉6.8V 表示的是充电状态????????????

网友A:
要给5节1.2V的电池串联充电,充电器的电压一般是7.2V,连上电池后被拉低应该就是6.9-7V左右。
就像锂电池,3.7V锂电,实际满电是4.2V,但是一般充电电压是5V-5.2V。
另外,电池电量并不能完全跟据电压来计算。
你要测出放电曲线才能估计电量。
普通锂电池在4.2V掉到3.7V可能只用20%的时间,但是当3.7掉到3.5可能得用70%的时间,然后3.5掉到3.0可能只要10%的时间。
而铁锂电更加,可能有70%-80%时间电压是处在标称电压以上,但是当电压低于标称电压后会在很短时间内空电。

网友B:
根据电压估计剩余电量方法可行的,但需多做实验测量所用型号电池的放电曲线。
按照电压来判断锂电池是否正在充电在正规锂电池充电器配置电路情况下有一定困难的,如果是简易充电电路那种情况反到容易做到是否正在充电的检测,那种充电电路其实就是输入5V串接电阻限流然后到锂电池正。

网友:
为何电压〉6.8V 表示的是充电状态?

充电时,电池是直接接通充电电源的啦,这时采样的肯定是最大电压啦,6.8V这个要看硬件。

网友C:
要准确测量很困难。但如果只要个大概,4.1到3.5之间线性差值就好。这之间电流稳定的话基本是线性的。3.5以下电量就没多少了,我是直接放弃,留出安全余量来。空间够,电流不大的话也不差那么一点电。

网友D:
锂电池的放电曲线是可以轻松查到的,不能自己臆想。充电时,电池的端电压会大于充电终止电压,由此即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