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MPC8260常温下第一次上电启动不正常

楼主(2015-10-26):
我使用MPC8260ACMHBB(Hip4)做设计,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常温下,长时间断电后第一次上电启动时,单板启动不正常,调试串口无输出,我在程序中添加点LED指示,LED灯显示程序已经运行到bootconfig.c文件中的打印boot **,但是保持上电一段时间后,重新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单板,单板又启动正常,串口输出正常。为什么?
MPC8260没有明确说要进行上电时序控制,因此我也没有进行上电时序控制,这个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我前面焊接过几块板子,不过但是采购的芯片是Hip3版本的,但是我的内核电压都是1.8V,Hip3版本的芯片可以正常启动,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谢谢

网友B:
还真的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感觉是硬件的问题呢

楼主:
电源也没出现掉电的情况 3.3V通过直流电源提过 1.8V有直流电源5V通过电源模块Lm4616转换而来  两个图片是我测量两个板子上电时序 四个通道分别为1.8V,3.3V,Preset,Hreset。第一个是焊Hip3芯片的板子,第二个是Hip4芯片的板子。Hip3的板子启动正常,Hip4的板子有问题 一楼问题描述

楼主:
现在问题定位在SMC串口在发送数据时不能产生SMC中断,导致不能进入SMC中断服务程序。在给SMC发送数据buffer写入一个数据以后,设置数据长度和TxBD[R]标志为1,SMC应该开始发送,然后产生TXB中断,然后会自动将TxBD[R]标志清零。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产生中断,并且TxBD[R]一直没有清零,我怀疑SMC(CPM)没有正常工作。不知道什么导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