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GTX收发器没有使用,那么GTX供电部分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26):
因为项目需要,选取了XC5VFX130T这款芯片
芯片上带有多个GTX收发器,这些收发器带有多个电源引脚。
现在全部GTX都不使用,请问像MGTAVCC这些供电引脚如何处理?是否可以直接接地?

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没遇见过,要是我处理,不供电

网友A:
不选择130,不带T的不就行了,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选择130,不带T的不就行了,浪费钱

谢谢,不供电是直接接地好还是悬空呢?
这个芯片是之前项目剩下的,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就先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供电是直接接地好还是悬空呢?
这个芯片是之前项目剩下的,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就先用了。 ...

悬空

网友B:
ug文档里应该有说,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文档里应该有说,仔细看看。

很悲剧的没找到……

网友B:
ug196,讲V5的GTP的那个文档。
你做相关设计,最好还是了解一下相关器件有哪些文档,都是讲什么的。Xilinx的文档还是很不错的,无论是文档分类还是文档内容,都很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196,讲V5的GTP的那个文档。
你做相关设计,最好还是了解一下相关器件有哪些文档,都是讲什么的。Xilin ...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