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甲乙类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疑问。

楼主(2015-10-26):
请教前辈
1、图中三极管T3的作用是什么?
2、我觉得输出信号至少会有一个0.7V的直流成分,因为即使T3不放大vi,当vi=0是,输出将为0.7V。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恳请大牛能够深入地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不胜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弄那么大字号干嘛呢!
1.正如自己后文所讲:“T3*放大vi”呗!
2.该电路当vi=0时,V0不可能是O!第一,图中未有“保证输出电压技术措施”;第二,电路原意是“当T3B极为某一偏置电压时,V0=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顧名思義是電壓放大,共射极帶有反饋電阻。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弄那么大字号干嘛呢!
1.正如自己后文所讲:“T3*放大vi”呗!
2.该电路当vi=0时,V0不可能是O!第 ...

字体大,前辈们容易看清楚。
感谢前辈指点。

1、“保证输出电压技术措施”是什么意思?
2、”电路原意是“当T3B极为某一偏置电压时,V0=O”,这句也没太明白

网友C:
1、图中三极管T3的作用是什么?

就一个带Re的共射放大。

2、我觉得输出信号至少会有一个0.7V的直流成分,因为即使T3不放大vi,当vi=0是,输出将为0.7V。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这通常是个放大器的末极驱动输出,其中的Vi含直流偏置

网友A:
1.图中看,输出电压不能确定
2.在某特定vi值下,输出方得为零

网友D:
T3是起实质的信号放大作用的,图腾柱是提高带负载能力的一个作用信号并不放大幅度。
vi = 0时候输出电压不能确定,跟偏置有关。事实上也没有意义,动态范围总要留余量。

网友E:
T3身兼两职:驱动和偏置!这是这种电路架构缺点!所以741中用,以后的改进的高性能运放就分开设计了。

网友E:
一图胜千言,把此电路信号流图画出来,很多东西就清楚了,注意图中两个反馈环,及共模反馈!

网友F:
这是交流信号(音频)功率末端放大器!…T1 T2 T3组成:负反馈自生偏置…
     静态时、它的输出端接近0V…(T1 T2连结点)电路机理所决定!…
     而输入端v1注入的是交流信号…实际电路中T3应有偏置电路,这只是教学方框图。
    不必纠结!…
   还是翻翻教科书吧…

网友G:
直接看书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图中三极管T3的作用是什么?

就一个带Re的共射放大。

前辈您好,感谢您的指点。我做了这样一个仿真。电路图和结果都在下面。 输出信号产生了失真,实际当中这种失真是如何避免的?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中看,输出电压不能确定
2.在某特定vi值下,输出方得为零

输入为零时,输出不为零。这作为电路的输出端,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T3是起实质的信号放大作用的,图腾柱是提高带负载能力的一个作用信号并不放大幅度。
vi = 0时候输出电压不 ...

输出如果带有直流分量,能符合要求吗? 比如负载是喇叭,有直流分量,能O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T3身兼两职:驱动和偏置!这是这种电路架构缺点!所以741中用,以后的改进的高性能运放就分开设计了。

...

为什么说“T3身兼两职:驱动和偏置!”是这种电路的缺点?  分开设计的是什么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图胜千言,把此电路信号流图画出来,很多东西就清楚了,注意图中两个反馈环,及共模反馈!
...

什么是“信号流图”,前辈能不能以此为例,画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交流信号(音频)功率末端放大器!…T1 T2 T3组成:负反馈自生偏置…
     静态时、它的输出端接近0V… ...

教科书上的讲解太少了,没有细致讲解。所以才来请教诸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图中三极管T3的作用是什么?

就一个带Re的共射放大。

另外,T1、T2两个管子是交替工作的吗? 我怎么觉得他俩一直处于微导通状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力交替要順手,稍稍猶豫停頓就容易掉棒。

那哪个是微导通,哪个是充分导通呢? 总得有一个要充分导通啊,否则负载得不到电流。

网友H:
IC3=(-0.7-VEE)/RC3,从而可以推出VI是多少了。